关于AD9元件庫的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08-29):
各位前辈,我的AD9元件庫修改后变大了,如何能使它变小?各位高手指导!这个不能像99SE一样进行导出,请指点!我的QQ号是479477202,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变大是指SCH的器件大了么?库不用导出的,直接点保存就行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你能不能详细地说一下啊?

楼主:
    新建立的AD元件庫,PCB庫和SCH庫,因为要经常修改或是向里边增加元件,所以就变大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其变小?

网友:
    东西多了,当然会变大。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其变小一些,99SE庫元件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是数据庫格式的,这个AD元件庫是基于工程项目管理方式的,有没有办法让AD9元件庫变小一点?

网友:
    想了解 你能分清哪些是主体文档,哪些是可删除时文件吗?
    工程项目文件内有好多是无用的文档,因问题描述模糊,我猜想也许你是把整个文件夹当做你的库文档了?

在旁人看来,你并没把问题表述清楚。
比如你说的体积大又是多大?你又是怎么查看体积的?
如果只是SCH和PCB库的话(不含3D库时),实际有用文件数也就2个吧(若带上项目文档算3个)

若是生成集成库intlib,则只是一个有效文件了(编译生成时体积会变小)

    可以到下面地址看库的编辑
Altium Designer集成库简介及创建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0/109/2010/20100621219509.html

    若真是库的体积超大,建议分类建库,不要把所有的库都放在一个库中(不便于后期的管理)

网友:
    是的,问题没提清楚依旧。
    对于库本身添加器件肯定增大。
      但对于项目来说,你使用的有效库是有限的。不需要将整个库文件都置于该项目中。
就是说在有效库调入项目后,可以生成一个该项目的集成库。同时删除公司统一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