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保存后弹出这样的错误 demo edition can only save a schematic with 60 ro less comeponents and 64 or less nets.this design exceeds that limit and future changes can not be saved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emo edition也就是试用版,没有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 edition也就是试用版,没有破解好

哦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