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如何转成orCAD格式的原理图

楼主(2011-08-29):
请问各位大侠,老大给的任务,要把altium原理图转成orcad原理图,有没有捷径可走?
我按网上教程走下来,在.dsn文件导入orCAD时软件死机,麻烦各位赐教,小弟谢过了。。。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8,一下就导成功了,没有死机情况。导成dsn能不能用,要好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8,一下就导成功了,没有死机情况。导成dsn能不能用,要好好检查。

我的Altium也是08版的,工程文件另存为“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dsn) ”格式,然后用orCAD打开dsn文件,软件就卡住了,显示信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8,一下就导成功了,没有死机情况。导成dsn能不能用,要好好检查。

请问怎么查看dsn能不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Altium也是08版的,工程文件另存为“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dsn) ”格式,然后用orCAD打开 ...

我曾经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从AD8导出的时候,有个选项,你注意一下。我现在没有装AD8,具体怎么实现忘记了。导入到orCAD以后,网络有点乱,我当时导入以后就看了一下,没有用。我用的是99SE生成网表,直接导入到Allegro中开始画图的。原理图用什么画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从AD8导出的时候,有个选项,你注意一下。我现在没有装AD8,具体怎 ...

我也觉得是Altium保存的问题,因为生成的.dsn文件大小要比.sch文件小很多。
麻烦能帮忙想一下吗?搞了大半天了,实在没找对相关的设置项。郁闷中啊。。。

网友:
    先用PADS下的转换工具,转为Dxdesigner格式,再用Dxdesigner转成EDIF格式的文件,最后再到orCAD里面导入!就完了!

网友(2011-12-25):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从AD8导出的时候,有个选项,你注意一下。我现在没有装AD8,具体怎 ...

    高手可以不可以说得细一点点。。。。谢谢。。。

网友:
    在Altium版本下检查一下器件属性是否带有中文,最好就把Parameters下的所有参数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