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里面如何把同一网络设置成一个颜色。

楼主(2011-08-29):
比如所有的地网络都设置成蓝色。

网友:
顶起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但是一直都无法解决

网友:
哦,我也希望一下高手能帮上忙的啊,望待着怎么设置吧..

网友:
这个或许是不行的,每个层都有自己的颜色。但是你可以按CTRL的同时点鼠标左键,整个网络就高亮了。

网友A:
如图所示:

网友B:
还真有这一项啊,学习了。

网友:
真的是我的显卡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Altium Designer的哪个版本啊?为什么我的菜单跟你的不一样?我这里面没有你的change color这个选项,也没有那个可选的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这一项啊,学习了。

你好,你的有这个选项吗?你的是哪个版本啊,为什么我的没有

网友C:
2004及以下没有。AD09及AD10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4及以下没有。AD09及AD10有。

我的就是AD09的啊,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Altium Designer的哪个版本啊?为什么我的菜单跟你的不一样?我这里面没有你的change col ...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AD06以上都有的吧。可能只是菜单的位置更改了 。细心找找吧  o(∩_∩)o...

网友:
在右下角,PCB 打开PCB导航, 见图SHEET8

后在左上角,选NETS项   见图SHEET9

后在下方显示的网络中选你要求的NET 右键,再选CHANGE COLOUR 见图SHEET10

网友C:
第三步,也可以双击该NET,有对话框,其中有定义颜色,LOOP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步,也可以双击该NET,有对话框,其中有定义颜色,LOOP等功能。

我的确实没有啊。你看看我的截图。

网友:
如果是AD9,建议你不要汉化。因为汉化,会舍弃没有汉化的菜单。 你尝试用双击该NET名。有没有对话框跳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确实没有啊。你看看我的截图。

能不汉化吗?

网友:
我的也是09的也没有汉化,可是还是没有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汉化吗?

不汉化也没有啊。

楼主:
双击出来的对话框只能改变飞线的颜色。

网友C:
装软件时,选择“典型”还是“完整”还是“简易” 我是选择完整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软件时,选择“典型”还是“完整”还是“简易” 我是选择完整版的。

我这款没有这个选项啊,安装的时候直接就下来了,没有什么典型还是完整的选择。

网友C:
直接下来就是典型。没有完全安装。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下来就是典型。没有完全安装。可能是这个原因。

喔,多谢啦

网友:
不客气,还没最终解决呢。只是分析问题到这里。

网友:
很不错的,以前一直琢磨着怎么AD没有类似PADS的更改网络颜色的功能呢,原来在这里啊,不过平时布线很多人都没有细看甚至忽略了这个过滤窗口,哈哈

网友:
    啥过滤窗口

网友:
    不是过滤窗口,是对NET的(connection)的属性进行定义而已。

网友:
    学习了,很相似PADS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