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默认设置如何修改

楼主(2011-08-29):
hi  friends ,
    我装了16.3后,发现有两处默认的设置不理想,想修改下却不知道在哪,
哪位知道的话,帮助下  谢谢
   1.默认的颜色如何修改,比如Grids  现在默认的接近于黑色,不明显看到,要在哪修改  (已解决)

   2.默认的Dimension 测量是inch,我想改成millimetre,要怎么修改下呢

网友A:
Grids  现在默认的接近于黑色?默认是白色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s  现在默认的接近于黑色?默认是白色好不好!

嗯  知道了
   原来是我处理的文件选用的颜色不是白色。
    那我只能打开后修改下了

可是测量时的单位呢,一开始是inch,想默认的MM,如何改?

网友B:
打开Manufacture菜单,选择dimension/draft子菜单下的parameters。修改units

网友:
應該是在SETUP-design裏面吧。把user units改成你要的單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Manufacture菜单,选择dimension/draft子菜单下的parameters。修改units

我也知道 在那可以修改。
    问题是,这只是一次性的更改
软件dimension  测量时默认的是inch,我想改成默认的是mm  明白没?

网友:
不是有单位转换工具吗

网友:
我也在一直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之前也是用15版本的,换了16.3后发现很不习惯。不只是颜色,拉线总感觉耀眼。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画面设置为接近15.5&15.7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