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SCH如何转为ORCAD DSN文件

楼主(2011-08-29):
protel SCH如何转为orcad DSN文件

protel  DXP 版本的文件转换

求教高手!!

网友:
    先用PADS下的转换工具,转为Dxdesigner格式,再用Dxdesigner转成EDIF格式的文件,最后再到orCAD里面导入!就完了!

网友:
    protel SCH如何转为cadence allegro DSN文件

急盼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3楼高见,

    但是我转换过去的,VCC 这些电源很不正常,得自己重新弄下!但是大体搞定!!  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