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差分走线规则设定

楼主(2011-08-29):
altium 差分走线规则设定中如何设定 差分线的线宽呢? 我看他提供的那个好像是只能设定差分对内的间距,难不成要将差分对建立一个网络类,然后在width里面设置差分对的宽度? 还有 差分对和其他信号的间距有是在哪里设定?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有在那设定呢?  强大的AD不会没有这些功能吧?  我新手 请各位 大大指教

网友:
当然不用啦!如图:

楼主:
多谢 你的指点,不过俺又点小笨,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怎么搞的,是不是关键在于那个查询语句?   在设定了差分对之后 下边有个规则向导,一步一步点下去到是有设置差分线的线宽的,但是还是没有设定差分线对之间,差分线于其他信号的间距这个设定,难不成这个设定需要在clearance中使用查询语句设定? 求高手在次不吝指教

网友(2012-04-11):
差分走线规则设置以后   软件会自动识别差分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