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好难啊

楼主(2011-08-29):
才学cadence,原理图的层次化设计不会啊,转网表转几次都出错了

网友:
cadence的网表是很规范的,必须所有的原件都有封装才可以。而且必须DRC通过。

网友:
多玩几次就会了

网友A:
就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网友:
    1. 所有器件必须有封装名,和位号。
2. 位号无重复, value无异常字符。
    3. 新建的器件pin与PCB库中的pin名一致,SCH 的pin名无异常字符,注意GND,POWER管脚和普通管脚的属性定义。

    这样就完了。没啥奥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网友:
    难的才有技术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感觉原理图的错误没有定位功能,不是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感觉原理图的错误没有定位功能,不是很好啊!

    原理图有错误定位功能的!editor——>browser——>drc mark,前提是你要运行一次design rule check,concept hdl这点就做的非常好,运行DRC后直接有个浏览框,并且规则做得比orcad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有错误定位功能的!editor——>browser——>drc mark,前提是你要运行一次design rule check,conc ...

    谢谢指点,没找到这个功能,只在下面的消息窗口看到错误,一个个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有错误定位功能的!editor——>browser——>drc mark,前提是你要运行一次design rule check,conc ...

    人家说的就是orcad你说到哪去了?

网友C:
    我也在学习,真的很难,有没有做过数、模混合电路仿真的啊?数字部分是用VHDL实现的,数字、模拟电路能不能在一个界面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学习,真的很难,有没有做过数、模混合电路仿真的啊?数字部分是用VHDL实现的,数字、模拟电路能不能 ...

做啊,才上手导师就让画8层板,有一个Virtex_5的FPGA,4个专用AS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啊,才上手导师就让画8层板,有一个Virtex_5的FPGA,4个专用ASIC

    加油啊,赫赫,以后就会好的呵呵!

网友:
    这个不怎么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