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via建thermal flash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30):
问个问题via建thermal flash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2-05-13):
在出光绘文件和用负片显示平面层的连接时,你就能看出来。与正片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出光绘文件和用负片显示平面层的连接时,你就能看出来。与正片对比一下

这个我当然知道
问题是via又不焊接需要关心散热问题吗?

碰到高速信号这样处理会影响信号质量的

网友(2012-06-27):
并不是说散热,你在布线层连接via时,其实用的也不是flash,还是你画的线,这个你出光会的时候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当然知道
问题是via又不焊接需要关心散热问题吗?

我也觉得VIA没有必要做flash,只是那个0宽度的线非常的碍眼,所以,我通常做一个比孔还小的flash上去(这个FLASH没有任何作用,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碍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