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via建thermal flash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30):
问个问题via建thermal flash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不要想的太简单了
我问的是via

网友A(2012-07-25):
LZ现在知道答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现在知道答案了么。。

不知道

网友:
光绘出负片时,连接负片的把,但是我不清楚的是一定要做FLASH 吗,直接设置 CICLE 图形 在设置高和宽不可以吗

网友(2013-07-18):
    我正负片的VIA都没做FLASH,从来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2013-12-03):
    负片要用到,正片通过设置via to plane .避免焊接的时候散热过快.

网友:
    不会做和不懂的还不如不做。你如果做了PCB厂家按你做的这个出板。中间可能会出错。因为你不懂呀。你可以直接跟PCB厂家协议一下。让他们在做板的时候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做FLASH在文件里看到不到真实的负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