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11-08-30):
    pads9.3  router里面的飞线显示的很粗,如何给改小?但layout的很细

网友:
    你就是群里问的哪个吧   现在解决拉

楼主:
    解决了,多谢各位群友,把show unroutes at recommended width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正好今天遇到了,解决了

网友:
    快乐学习,开心顶贴!

网友:
    什么群 我可以加入不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