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转成PADS LOGIC(2005)怎么转啊

楼主(2011-08-30):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啊,还有pads怎么方便无误的应用DXP里面的原件库,包括pCB封装和CAE.

楼主:
有高手在吗

网友:
转换过来的库还需要进行修改和优化

网友:
如何优化啊.我用的pads07.里面库加载不了

网友:
如果是高版本的可以至今在file菜单里面选择import就可以了,低版本的07应该有自带的translater,你可以用这个软件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