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上传个检查cline到阻焊的skill啊,感激不尽!!!

楼主(2011-08-30):
同上

网友:
请教一下
check
cline to solder
这一项在dfm中的用意是?

楼主:
走线到阻焊啊,之前有看到过,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线到阻焊啊,之前有看到过,后来找不到了

我想问的是走线到阻焊比较近生产上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要看你的阻焊距离焊盘有多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阻焊距离焊盘有多近,

1~3 mi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 mil

如果你的物理设置大于你的这个设置,说明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物理设置大于你的这个设置,说明没有问题!

规则里有设置cline to soldermask的距离的规则吗?
而且好像你没回答如果过近生产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规则里有设置cline to soldermask的距离的规则吗?
而且好像你没回答如果过近生产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 ...

有设置,你可以把线和孔设置为最大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你可以把线和孔设置为最大距离!

不明白
trace to via的space设置一个间距这个众所周知
但是在allegro中设置trace to soldermask这个在哪里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设置cline to soldermask这个间距的作用是什么,间距多近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trace to via的space设置一个间距这个众所周知
但是在allegro中设置trace to soldermask这个在 ...

主要作用是防止短路,如果电流过大,会导致相互干扰信号,一般要大于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