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扇出

楼主(2011-08-30):
altium  Designer  BGA 扇出 要怎样设置呢?我的扇出为什么这样,没有线出来 ,只在里面打了过孔。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
我今天也研究了扇出功能,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想在顶层和内层出现逃逸路线,而底层不想出现,怎么设置?
我研究了半天没研究出来。不知道楼至是否有办法?

楼主:
规则里将允许布线的底层去掉

网友:
是哦,脑子转不过弯来,谢谢提醒。
一直在尝试单独为此元件设置层,没能成功。

网友(2012-04-28):
引用 楼主:
规则里将允许布线的底层去掉

为什么把该层允许布线勾选去掉后

还是会出现布线

设置如下

是否还需要其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