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画图问题

楼主(2011-08-30):
今天画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搞 ,添加地和电源都添加 不了,出现图片中的错误 ,你们有遇到过没,怎么解决?急 !!!!

网友A:
你把Common库给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ommon库给删了吧??

Common库 没删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我之前把库全部又添加了一遍 ,还是那样

网友A:
你找个有找个Part Type的原理图,重新把它save to library,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有找个Part Type的原理图,重新把它save to library,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还是不行,那是应该不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有修改过电源和地等端口呢,如果是的话好像要重新建一个原理图才可以用哦,我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有修改过电源和地等端口呢,如果是的话好像要重新建一个原理图才可以用哦,我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

那个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新建也不行 ,我试了的  但是在以前画好的原理图里面可以画电源和地,就是在新的原理图里面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