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蛇形线怎么走?

楼主(2011-08-30):
protel 99SE中,走蛇形线怎么走

网友:
Tool-->Design rule-->high speed-->Matched Net定义相关网络,组成NET CLASS
-->在下图选取你新建的NET
CLASS,并设置参数

楼主:
谢谢,非常给力!!

网友A:
   真是受教了,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差分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受教了,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差分线吗···

protel里没专门工具,altium designer里就有这功能了。
protel太不人性化,还是改软件吧,反正两个软件操作时很像的,改起来不麻烦。

网友:
恩  是的  这个貌似没找到这个的  推荐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