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一份插卡音箱原理图,有一部份我看不懂,帮我一下

楼主(2011-08-30):
我手上有一份插卡音箱原理图,有一部份我看不懂,帮我一下,那个AD_KEY部份,有一边是通过电阻接地,那一边怎么全部连在一起了,实在不懂

网友:
先搞清楚什么是AD_KEY哦,先看看AD_KEY基本原理吧1

楼主:
AD—KEY我知道是按键部份,我看到别的按键部份不是这种的啊,

网友:
呵呵,这种是用具有AD功能的IO口来做键盘扫描的,它每一个按键 对应的电压不一样(按下按键后),IO口读到这个值 就知道是哪个键按下了。这种比常见的是特别一点。

网友(2011-11-04):
是ADC IO口控制的KEY ,ADC IO口通过读取不同电压来区别不同的按键功能

网友(2012-03-05):
ad 口鼻io口要电路简单 而且可以使用按键的数量比IO口多,节约cpu的引脚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AD_Key,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学学单片机

网友:
    AD KEY嘛,看那个24K的电阻,与其他电阻分压,当KEY按下时,那路就导通,然后通过AD采集电压来判断哪个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