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DDR2里面的ADDR  CMD  CNTRL  DATA  DQS  DQ  DM 各代表什么啊,在布线时应怎样来布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规格书,ADDR是地址,控制,数据等规格书上有。

网友:
ADDR是adress地址 ( CMD  CNTRL不知道)  DATA是数据  DQS  DQ是一组差分锁存信号  DM 数据掩码

网友:
没事。I know English well,there is no need to translate "thanks".

网友:
CMD  CNTRL  是控制信号。

网友:
DDR2里面的ADDR  CMD  CNTRL  DATA  DQS  DQ  DM 各代表什么啊,在布线时应怎样来布啊,望高手指点

忽略电源,地网络.

DDR2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差分时钟信号:CLK_N,CLK_P

2,数据线DQ0~DQ15,数据掩码信号DQM0,DQM1,数据选通信号DQS*_N,DQS*_P

3,地址线/控制线:除数据,时钟外的其他信号,如A0~A12,WE,CS,BA0~2,CKE等等

可以设置为以下几个class规则:

1,DATA_L_BUSQ0~DQ7,DQM0,DQS0_N,DQS0_P

2,DATA_H_BUSQ8~DQ15,DQM1,DQS1_N,DQS1_P

3,ADDR_BUS:除数据线外的其他信号

4,CLK_DIFF: CLK_N,CLK_P

等长设计:

1,所有信号线参加差分时钟的长度作等长

1,DATA_L_BUS共11根走在同层,与差分时钟的长度误差25mil

2,DATA_H_BUS共11根走在同层,与差分时钟的长度误差25mil

3,ADDR_BUS:与差分时钟的长度误差200~300mil

其他要求:

1,特性阻抗: 单端 50欧,差分100欧

2,完整的参照平面

3,VREF电容要靠近相关的电源管脚,线宽尽量在40mil以上

4,信号线不能跨分割.

5,DDR2走线区域不允许有其他信号穿过.

6,去耦电容要靠近相关IC的电源管脚

7,尽量采用多层板

网友(2012-02-06):
    版主很好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