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箱电路中,外音和耳机是如何的连接关系,希望有人解答

楼主(2011-08-31):
关于音箱电路中,外音和耳机是如何的连接关系,是功放是有输出有外音,也有耳机的声音,还是2种是在一起的,然后接外音,和耳机,希望有回答下

网友(2011-11-04):
不同功放IC,输出不一样。。。
有的功放是有输出有外音,也有耳机的声音的,只不过它会有一个IO口来控制你输出哪个声音

2种是在一起的也有,只是通过耳机的开关来切换,你用耳机喇叭就没有生意,你拔掉耳机,喇叭就有声音

我QQ:191070265  我可以发图给你看

网友:
一般情况是插上耳机时,外音关闭,拔下耳机,外音打开。这个有的耳机本身就有这个开关功能。有的要靠主控IC来控制,具体是通过检测耳机脚位给主控IO口,然后控制功放使能端等。

网友:
嗯~ 同意4樓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