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 不能启动了

楼主(2011-08-31):
16.3前两天装完,启动没问题,今天再找开的时候 就出现,"no product license is found……“,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也见有人问过这样 的问题,但怎么解决呢,有人知道不?

网友:
    看下环境变量是不是被改掉了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每次都要重新安装一下license,才能打开,好烦躁的

楼主:
    以前用的挺好的,重装系统后再装16.3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环境变量的问题吧

楼主:
    另找了一个license manager装了一遍暂时能用了,不知还会不会再出现毛病

网友(2012-02-29):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情况,重装后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常要重装

网友:
    我的重装也不行

网友:
    修改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中的PATH的值,把CDS打头的那一推东东剪切到最前面。试试!!祝好~~
    16.3前两天装完,启动没问题,今天再找开的时候 就出现,"no product license is found……“,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搞定了,发现了两个问题:
1.  计算机名被改了
2.  环境变量只设置在系统变量里了

网友:
    我安装完后能够启动orcad capture cis ,但关闭后就不能再启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关闭不当还是咋滴

网友:
    你用破解軟件再破解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