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边框报错

楼主(2011-08-31):
求解!导边框时报错

网友A:
把比例调整过大,会出现这个报错。

网友B:
单位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应该不一样

我把单位改成一样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比例调整过大,会出现这个报错。

什么叫把比例调整过大

网友:
发过来帮你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把比例调整过大

cad转板框的方法网上有,其中有一个步骤是调整比例,因为cad和pads默认的单位不一样。
有一次我把调整比例哪个步骤作了两遍,倒入的时候就抱超出范围那样的错。
如果你没做比例调整,可能是你哪个框本身已经太大了。

网友C:
首先,请确认DXF的版本,最好使用CAD R14或CAD2000的版本;
第二,在CAD里面将板框放大39.34倍,保存;
第三,新建PCB文档,导入板框时,选择单位MILs单位,导入即可。

网友:
1,在原CAD图上,全选,复制.然后新建,打开这里选:无模版公制单位.然后粘贴至原点附近
2,新建PCB文档,导入板框时,单位选择mm,导入就成功了.

网友(点评):
打开这里选:无模版公制单位.然后粘贴至原点附近 师傅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怎么选无模公职单位 粘贴到cad原点附件还是PCB

网友:
JIMMY就象个活菩萨,走到哪都能救人。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11-10-21):
引用 网友C:
首先,请确认DXF的版本,最好使用CAD R14或CAD2000的版本;
第二,在CAD里面将板框放大39.34倍,保存;
第 ...

3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