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internal层运用问题

楼主(2011-08-31):
高手请帮忙:
我用protel99 在PCB上用Inernal层时,为什么没有覆铜显示,而是只有一个封闭区间

网友:
内平面层是个负片层,默认整块都是铜皮。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手动在上面放一块FILL或polygon,则表示此处不放置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