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如何出cadence 15.X的网络?

楼主(2011-08-31):
DxDesigner如何出cadence 15.X的网络?DxDesigner画原理图;allegro画PCB的方法探讨。请高手赐教。在线等候。

网友:
我看了cdb流程也有一个export——>allegro但是没有走通,感觉有很多问题!我只用过netlist流程与allegro搭配过,导网表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只有建立工程的时候选择不一样,这个直接影响到网表配置文件,也只有这个配置文件不同而已!

楼主:
请问元件库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库, 原理图Mentor的方式,PCB按Allegro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元件库应该如何处理?

库的话我只说netlist流程,mentor你只用画symbol,不用做cell也不用做part,因为后面两个用不上,allegro只要做package即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