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里的reschedule失效,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31):
现在用router的1.2.3图标即reschedule来重新改变网络的pin pair,如果正常的话要出现如上图示的connection is available,可是我做的另一块板始终不出现,连时也根本不出现飞线。我的这块板把所有的网络及相差的约束属性都删了,还是不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1-10-27):
楼主,我的PADS 点击reschedule 无效,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PADS 点击reschedule 无效,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3-01-10):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啊,能否说一下。

网友(2022-08-11):
    出现同样现象了,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