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主频,DDR2频率和FLASH时钟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1-08-31):
假如所选的CPU芯片主频为400M,是不是就是最大支持DDR2的等效频率就为400M,另外和FLASH频率有无关系。
假如所选的FLASH的速率为10ns,就为100M吧,能否支持主频400M的CPU和400M的DDR2。
从以前单片机所学知识,感觉100M就是PC指针的速率,这不能处理400M的DDR2数据吧

网友:
CPU的主频跟DDR2的频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往往CPU的主频要比DDR2的主频要高很多,如现在出现的3GHz或者更高的双核的CPU,而DDR2最高也才1333MHz,到现在的DDR3也才1600MHz。
CPU是通过前端总线即FSB跟内在发生联系的,一般来说FSB要跟内存的速率相匹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FSB又跟CPU的外频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是4倍的关系,如CPU的外频为333MHz时,FSB为333Mhz*4=1333,这时内存为单根1333MHz或者两条双通道的667MHz的内存可以达到完好的匹配。所以买电脑时FSB的参数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楼主:
谢谢LS的,又学到了PC相关的知识,和嵌入式应该还有些差别吧,我主要是想弄清CPU和DDR2以及FLASH的速率匹配,好发方便器件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