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沟道mos管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1-08-31):
SI2301是一个P沟道mos管,但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个怎么工作的啊,这几个电阻是怎么用的,输入进来的VS是5V,PE0_PZB是连单片机的。
请各位知道的给我说说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就是个典型的PMOS管开头电路哦。当PE0_PZB为低电平时,PMOS管导通,2脚的5V直接到了3脚给设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典型的PMOS管开头电路哦。当PE0_PZB为低电平时,PMOS管导通,2脚的5V直接到了3脚给设备供电。

这我知道啊,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两个电阻是怎么选的?

网友:
R100是起到在不使用的时候能更好的开合,

网友:
請問樓上的大大,為什麼"R100是起到在不使用的时候能更好的开合",請解釋原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啊,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两个电阻是怎么选的?

这两个电阻起分压,限流的作用。起分压作用时具体阻值要看你这个pmos的vgs值是多少来定。限流作用时阻值由栅极电容值来定。

网友A:
R100的作用:当PE0_PZB为高阻态时,G脚很容易受到干扰及易受到静电的破坏,而且当PE0_PZB为OC或者OD输出时,能提供一个上拉电阻的作用。上拉电阻,10K左右即可。
R101的作用: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所以控制端相当于对G极充放电,当速度很快时,MOS容易产生误操作,所以需要一个电阻控制让其稳定,这个电阻越小越好,0-100欧姆都可以。

网友:
这个供电电流是多大呀,有没有MOS管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阻起分压,限流的作用。起分压作用时具体阻值要看你这个pmos的vgs值是多少来定。限流作用时阻值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0的作用:当PE0_PZB为高阻态时,G脚很容易受到干扰及易受到静电的破坏,而且当PE0_PZB为OC或者OD输出时,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