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不要继续学习cadence<讨论>

楼主(2011-08-31):
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的cadence,书也看了,于博士的视频教程也学下来了,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可是一画板子,遇到问题觉得力不从心,好像进入了瓶颈,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高,觉得在想提高,可能仅仅靠自己的摸索,十分的吃力,所以觉得是不是要提出放弃cadence的学习,各位画板子的前辈,恳请您给予中肯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我已果断放弃,走另一条路咯,哈哈哈,我就用protel画一些能用的板子就行了,不过cadence的软件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果断放弃,走另一条路咯,哈哈哈,我就用protel画一些能用的板子就行了,不过cadence的软件值得研究

摆在我面前就是自学这条路,我觉得我现在进入瓶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出现问题,只能绕着圈子的打转,到网上发问题,解决的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因为我可能根本就没问到点子上,所以一个问题可能要经过很繁琐和很漫长的时间来解决,想上学习班,附近又没有,远程的又担心效果不理想!所以十分的纠结,学那么久了,真是不想放弃!

网友:
通过实践做板子来学习比较好,单纯的看资料印象不深。

网友:
做两块板子就学会了

网友:
要实际做板子出来看,不然你心里学了也没底

网友:
多做几块板子就可以了,看教程要马上应用到实际画板子上很快就学会了,我自己学习PADS就是这样,主要还是要多看别人画的好的板子。有什么问题不会做的到网上找问题,不是提问题解决了就会了,还要多用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
你看大家都在鼓励你啊,小叶,继续努力加油喔..!

网友:
就是不要随随便就放弃了哦。我自己也在学习。我们一起加油吧。

网友:
无非是弄清楚个各类和子类都代表什么,会用约束管理器,会布局布线,会仿真,会看报告,会出光绘

网友:
引用 楼主:
摆在我面前就是自学这条路,我觉得我现在进入瓶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出现问题,只能绕着圈子的打转, ...

兄弟,我也是自学的,加油,坚持就学会了

在学校选修过protel的课,工作后我画的第一块板子是个四层的底板,用protel99se,画了好久,手都画残了,还画的乱七八糟.
后来就想换个工具,开始还不知道有altium,看同学用的是pads就想在网上找找还有没有别的工具,
一找还找到了cadence,评价很好,又不想和同学用一样的就学cadence了,
开始学的时候我连视屏都没有,就有几个pdf文档的书,还是e文的,跳着看需要用的地方了解了大概过程就开始按照书上说的动手,

我遇到了好多印象深刻的搞笑问题,
在eda365上下的brd档,有的我一打开,什么东西都没有,黑黑的一片,还以为别人开玩笑,放了个空档上来...
把器件按照书上说的导入到allgro后,怎么都不能摆放到板子上来,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摆放器件的框不能关闭,本来器件还在光标上,我把那个框一关就什么都没有了,搞了半小时还是放不上去,大怒,狂点鼠标,不经意就把器件放到板子上了...
做个焊盘我就得在pdf上到处找,该叫什么名字好...
板子画好了对于出光绘文件一片茫然,到处找光绘文件的说明资料(protel都是直接给pcb文件)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属性区域,什么silk,assemble,display....,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不知道光绘文件的各个层该怎么选

第一块板子画完了还连个完整的封装都不会做,不对,是焊盘都不会做,不过万幸的是我在网上找到了fpm这个软件,做了修改后直接用,让我跳过了封装制作,直接进入导器件,画图的步骤,再后来试着画封装,
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学习时还找到了这个网站,在这上面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

现在感觉是光画板子是没有问题了,仿真就还不会,布线规则的话还没有使用过xnet,用cadence画了大概有4/5块板子了(有人可能会觉得太少了,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板子上用的代码,上位驱动和调试)
再后来我也用pads9.2画过lpc23系列的arm7的板子,也看过别人用altium6,个人觉得pads并不比altium好用,最顺的还是allegro

网友:
决不放弃

网友:
楼主,我也是自学的。既然都学了那么久了,就不要放弃

网友:
还是看看对你以后的前途把,我是觉得对我的前途没什么用,了解一点就行了,你要是就是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就坚持住把

网友:
请思考你要做什么?
不论是PROTEL还是CADENCE及其它,它们自带的帮助文档已很丰富

其实我们大家时不时的都总做骑驴找驴的事情...

想好了,就看下面的这句:

引用 网友B:
就一层薄薄的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