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用Altium Desiger 6.0 导出 HyperLynx格式,但打开后,铺铜不见了

楼主(2011-08-31):
    用altium Desiger 6.0 导出 HyperLynx格式,但打开后,铺铜不见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1-12-0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无解。
原来是通过PADS自带的转换软件,把AD的.PCBDOC转成POWERPCB的.PCB,然后通过POWERPCB的SIM打开HYPERLYNX得到.HYP,发现铜都丢了。
后来发现还可以通过在AD另存为.DSN,然后用HYPERLYNX打开这个.DSN并转换得到.HYP,这个铜貌似只丢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