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封装的时候必须做每个对应的层吗

楼主(2011-08-31):
这个pad是多层的,但是很多封装中间只有default层,是不是在多层的时候我板子设置了多少层,封装也得有相应的多少层

网友:
这个不用,defaultinternal 就是指的内层。

网友:
default internal 就行了。多层板导出来封装的时候,会带有层信息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从其它多层板上导出来的库就是带有板层信息。

楼主:
那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
最好自己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