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怎么上路,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1-08-31):
新手该怎么上路,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先去找一份layout的工作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找一份layout的工作呗~~~

废话! 你没经验,谁会请你!!

网友:
先找个好老师~

网友:
先找到自己,然后找位好师傅,再安装好软件,最后修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废话! 你没经验,谁会请你!!

招layout新手的有的是。

网友:
你可以先找块板 Or 设计方案,先预订个完工日期(就当是客户要求的交货期);

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分析—>绘制—>在绘制原理图中碰到库中没有的元件,想办法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先不管规不规范,回头再完善)—>拉好电气连接—>OK,开始完善自己的设计(修改元器件形状,添加元件值,添加PCB封装)—>检查OK?

PCB部分:
     新建PCB(文件名和原理图名一致,也可以不一样)—>倒入原理图设计—>开始按要求布局(先粘好有定位要求的元件,再按信号流程大概摆位)—>开始Layout (按最短,最近和电气规范要求原则,边拉铜皮边调整元件位置,必要时可切回原理图调整元件封装)—>调整丝印(字体大小、位置)—>标注设计版本,设计日期,是哪个猪头弄的、客户编号 Or LOGO—>Tool -Verify Design 全OK—>再目视检查一遍—>出Gerber文件给PCB板厂做样—>在家祈祷你没弄错尺寸单位、原理图拉错线、自制的元件尺寸和实物不一致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招layout新手的有的是。

介绍个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介绍个工作

本站招聘区or招聘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站招聘区or招聘网站

不是很好找,我只会PROT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好找,我只会PROTEL

我刚上路的时候,面试就说“我知道不同的电流得走不同的线宽,但我没设计过,现在说不出具体数值。我还知道不同压差的导体间应该有个合适的间距保证安全,但我也不了解具体要求,因为没接触过什么标准。”
但是工具你敢说“我没用过,不会用”么?网上有软件,没钱有破解,书店有的是书,没理由说不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上路的时候,面试就说“我知道不同的电流得走不同的线宽,但我没设计过,现在说不出具体数值。我还知 ...

那你面试上了吗?

网友:
没有重复的路,想走这条就多努力吧。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自学了有1年上个月我自个画了一块板,把料装上去,功能OK,感觉好高兴,我都没有去找LAYOUT工作,我怕没有经验别人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