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规则width里的阻抗驱动线宽该怎么理解和使用?

楼主(2011-08-31):
AD里有两个跟阻抗有关的东西,我一直不明白用处:
1、AD规则里的width,典型阻抗驱动线宽,具体怎么理解?
2、层叠管理里的阻抗计算,有何用处?好像做信号完整性分析时有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1,按照你的层叠等相关信息,计算出来了线宽.将此线宽值设置后,你的阻抗线就按你设置的规则来进行了.
2,用AD作仿真分析时有用.

网友:
基本上没啥用.高手都是用专业的仿真软件进行.AD做不了

网友(2012-04-18):
我也想知道AD自带的阻抗计算准确吗

网友:
不准!由其是走内层线路的时候。AD的阻抗布线就一玩具(D版的原因??)。还是用SI8000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