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有可以同时修改多根线的线宽设置吗

楼主(2011-08-31):
AD中有可以同时修改多根线的线宽设置吗

网友:
可以,选中需要修改的线后 按F11弹出检查器,在检查器中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啊,全局修改。
方法1:选中你要改的线,再按F11,出来的对话框里可以改。
方法2:右击其中一根线,选第一项,好像是“选取相似物体”,筛选条件后按确定,出来的也是第一步那个对话框。

楼主:
多谢,学习了,看来平时学习的东西还是没做到很好的融会贯通,再学习

网友:
看贴,复习。真好。差点忘了。所以进来看看。原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