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问题请教高手 我导入网表 摆放好零件 但是又删除了一个已经摆好的零件 再重新导入

楼主(2011-08-31):
1金币
请教: 我导入网表 摆放好零件 但是又删除了一个已经摆好的零件 再重新导入网表 找不到那个元件了 更新了那个元件也不行。

分不多  请原谅 !
在此谢过。

网友:
1.确认原理图修改完保存
2.确认net in 成功
3.确认换料后库里有相对应的零件
GOOD LUCK !

网友A:
是否还在软件后台了,你拿出来的没有了?

网友B:
    重新放置一次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放置一次就完了。

    我是在导入网表后 修改了一个元件的封装 然后重新导入网表(也按有人说的更新了单个元件),摆放这个元件的时候,显示的是修改前的封装,也就是说修改封装后的元件貌似没有成功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还在软件后台了,你拿出来的没有了?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在导入网表后元件封装更新不了。

楼主:
    朋友们 在线等回复了  谢谢拉!!!

网友:
    建议你打开元件的封装看看是否确定已经改好了

楼主:
    在此一并谢过 谢谢,我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大家给的建议我都试了下,但是不行,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这个最佳答案让我纠结。我的方法是:将修改后的封装改名,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名做相应改动,再将原理图文件夹下的Allegro文件夹删除,重新生成网表,导入网表或更新单个元件(需要修改的),这样导入的元件封装才会显示修改后的。至于原因,我也不清楚,望大家指点
    再次谢过!!!

网友:
        不过你这种情况,改完封装,重新生成网络表,net in 进brd 应该就ok了~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更改完封装后,要更新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