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做元件封装时,可以做非金属化方形孔吗,怎么做

楼主(2011-08-31):
    我用的是比较古老的2005版本,sp2的。 这个版本的封装设计中不知道在哪里做,

设计时需要经常用到方形非金属化孔 固定塑料外壳元件,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每次都是用圆形代替的,特此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好像只有长条型的椭圆型的吧,没有孔没有方型孔吧,

网友:
    做 不  了方形孔

网友A:
    孔内非金属化的话就做开槽吧(即板框修改)

网友:
    我也不会!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使用Board Cut Out

网友B:
    可以将四个焊盘围起来成一个方孔.

如下图设计:

    IKE

网友:
    这个问题在你做NPTH焊盘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勾掉!

网友C:
    做槽孔吧,根据工艺建议孔径做0.65mm以上。非金属化在属性中取消Plated的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内非金属化的话就做开槽吧(即板框修改)

    封装里面好像没有板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槽孔吧,根据工艺建议孔径做0.65mm以上。非金属化在属性中取消Plated的钩就可以了。

好像也不能做出正方形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槽孔吧,根据工艺建议孔径做0.65mm以上。非金属化在属性中取消Plated的钩就可以了。

    非金属化可以 问题是元件的引脚是正方形的  我觉得孔正方形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四个焊盘围起来成一个方孔.

如下图设计:

    老大,这个方法还真行,虽然元件封装多了几个引脚,thank you!

网友:
jimmy版主这方法不错啊,哈哈

网友:
    变则通,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7-10-27):
    方形的孔是不能的,因为如果太小了,加工起来也麻烦,钻孔怎么给你钻个方形的?椭圆形的孔也是钻两到3个孔来代替。所以软件都不会支持方形的孔。不过可以方形的铣切:也就是做成板框开孔!

网友:
這個是好方法,感謝樓主

网友:
可以做比正方型大點的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四个焊盘围起来成一个方孔.

    如下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