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fill mode 三个选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31):
allegro 15.5中在setup--status选项中,最下边shapes(dynamic copper pour)下边fill mode 中有三个选项:smooth、rough、 disabled,分别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

网友:
smooth是实时避让,disable是不避让,中间的不知道,感觉和disable没有什么区别,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在当前界面,可以点击help。

网友:
Help中对三者的描述,如上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