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在 WINDOW 7的系统里面加不了元件库

楼主(2011-09-01):
protel 99SE在 WINDOW 7的系统里面加不了元件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呀!加的时候有如图所示的提示框,要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没解,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更改软件的兼容性,让windows 7以XP的兼容模式运行,也得不到解决,99真的老了呀

网友:
版本太老,不兼容,只能装altium winter 之类的,跟99使用差不多。

网友: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楼主:
就发一个这样的图怎么操作

网友:
你自己根据提供的图打开文件编辑下也许就知道结果了
(难道到了饭都得喂到嘴里才行的年代?)

楼主:
那在PCB里面怎么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发一个这样的图怎么操作

看不懂么?意思是你到c盘的windows目录下,找到那个ini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编辑对应的行,然后保存,就行了
在pcb环境下是无法直接添加元件库的!99相对于windows vista 以上的版本的还是很落后的~

网友(2011-11-01):
1.进入C\WINDOWS下找到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
2.用记事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如果要添加多个怎么办呢?简单,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
如下改可行:
TypeCount=2
Count=4
File0=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File1=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File2=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Intel Databooks.ddb
File3=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Backup of AT89C2051.Lib
其中File3是自己画的元件。

3.同样对ADVPCB99SE.INI更改以配置PCB库。
同样是windows7系统改后可行。我做了如下更改可行:

Count=4
File0=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CB Footprints.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Transformers.ddb$OP>$ON>Transformers.lib$ID>25$ATTR>0$E>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Transistors.ddb$OP>$ON>Transistors.lib$ID>25$ATTR>0$E>P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E:\自写资料\Protel 99 SE\自制元件$RN>元件库.ddb$OP>$ON>PCB.LIB$ID>85$ATTR>0$E>PCBLIB$STF>

注意:file3是自己做的pcb封装库。当时路径为:E:\自写资料\Protel 99 SE\自制元件\元件库.ddb\PCB.LIB.根据它原来的那种表达方式来改的。

4.修改后,再打开PROTEL 99SE,OK。(注意每次修改时必须保证protel99se程序是关闭着的,不然你就白改了,因为protel在退出时会修改这两个文件。)

补充:如果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用记事本打开后,修改保持存不了,应该就是相应的文件修改权限没有打开,将修改权限打开后,应该就可以修改并保存了。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封装库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库复制粘贴到默认的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