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灌铜区域拉弧线技巧

楼主(2011-09-01):
大家早上好!我在画好一个板子的灌铜区域后想把一小段拉开成弧线,结果左右两边的线条都跟这拉开了。请各位大侠帮忙下,谢谢!有问过其他工程师,得到答复是有时候是这样的....,感到很费解!

网友:
这种情况是线太短会出现这种可能!

网友:
在po之前拉弧线。

网友:
可以做得到,将需转成弧形的单独走成一条线,再pull arc就可以了。

网友:
早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很久都没再碰到了。同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我是因为KEEPOUT的区域和元件的丝印有些重复,错开后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就是想画个灌铜区域而已。我现在直接画个矩形,设置下就好了。不必那样差 而且很方便。

网友(2011-10-17):
将需转成弧形的线段单独走成一条线,再pull arc

楼主:
现在走到需要拉弧线的时候 直接选择任意角度后 此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