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不同网络的trace to slodermask太近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01):
问一下不同网络的trace to slodermask太近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solder mask 是不是指solder mask opening? 如果阻焊开窗与不同网络的线太近会导致线露铜,可能会产生短路等问题。
不过一般PCB生产商会修改阻焊开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 mask 是不是指solder mask opening? 如果阻焊开窗与不同网络的线太近会导致线露铜,可能会产生短路等 ...

靠的多近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各个公司的能力不同,一般4mil以上都不会有问题,最近不能小于2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