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绿油层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大家好,有两个问题很困惑:
1 在pads layout 里我们在自己画原件封装的时候需要画绿油层和钢网层吗?
2在PADS layout 里,我想查看单个原件封装的绿油层时,为什么看不到呢,而弄成绿油层的gerber文件的时候又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对这款软件用的不熟,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啦!

网友:
1,不需要.
2,进入到封装编辑界面里面查看

网友:
仅仅你对滤油颜色的要求,其它不用 管

网友A:
单看阻焊层可以把左上角的下拉菜单处,调到阻焊层,按end刷一下,就可以了。下图中粉色的是孔,紫色是阻焊窗,有一个孔没有阻焊窗是没设置的。
就是这个看不到阻焊窗的孔,输出gerber时也可以输出阻焊层,PADS可以用其他内容替代输出,比如说可以用焊盘作为阻焊窗来输出。
举个通俗例子,你到饭馆吃饭要看菜单,看好了点菜。
菜单代表阻焊窗,端上来的菜代表输出结果。
如果不看菜单,又想得到输出结果怎么办呢?
你可以跟服务员说“照着那一桌的菜给我上一份!”这样不就可以了么。

当任何一个替代输出方案都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才需要自己设置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阻焊层可以把左上角的下拉菜单处,调到阻焊层,按end刷一下,就可以了。下图中粉色的是孔,紫色是阻焊窗 ...

哦,明白了一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