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困惑我的原理图设计和PCB设计的一些问题--我是新手(望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1-09-01):
PCB 版上的开关、跳线和插线的一些设计,在之前的原理图(Capture)里就要把这些模型放入到CAPTURE 里进行访真, 原理图的各个开关或是路线都是断开的,整个电路原理图是开路,访真的时候,CAPTURE 是不是会报错呢,DRC也会报错? 不会出来访真结果啊。 这样会不会影响把原理图的网表导入到PCB EDITOR 中呢?

各种封装BGA, MOP, DIP 这些封装器件,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还是需要每个厂家的芯片和器件都拿规格书来自书画呢??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原理图里仿真?没听说的呢?难道是我太菜了?

网友:
你是希望capture原理图阶段仿真出整个PCB板来查看设计是否有问题吧?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仿真只能仿真部分关键电路,而且前提是有仿真模型,而且你说的根据控制开关的关断状态影响仿真结果,这似乎是交互式仿真了,目前proteus做得比较好,capture基本没交互吧. 总之这不是软件设计, 可以改几行代码,马上运行看下结果,要想设计成功,需要熟悉芯片手册和参考电路.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必需先在CAPTURE 里把图搞好,(即使不能仿真出结果)然后再导入到PCB EDIT 中呢?

网友:
恩, 原理图要保证正确, 然后在导入PCB EDIT. 尽量避免软件工程师思维(一边改代码,一边学), 好比考试一样, 第一遍答题要力求正确, 如果考试有多余时间, 最后检查一下即可. 可如果第一遍答题时就想: 赶紧把题做完, 反正最后在检查, 那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