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子,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1-09-01):
自己摸索着画的板子,我想很多地方应该不是很理想。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
线就那么几根呀,但是都一样粗的线,不知道哪个是电源。

网友:
不知道那个开关用的是不是轻触型,1与4、2与3本身内部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