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安全距离设置请教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N,AD9设置铺地安全距离时是一那个为准呢,是一走线的安全距离还是一内层平面的安全距离为准呢,我设置内层平面的安全距离,重新铺地但是没有改变。设置走线GND网络的安全距离,它就该过来了。但是铺地的设置和内层平面是在一起的,怎么就不行呢,是BUG还是根本就不在那里设置。

楼主:
    这个问题搞的我很烦

网友A:
    一般是离板边1mm,
    方法:电源层内缩80mil   地层内缩40mil  以电源层的那个边缘为参考铺铜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离板边1mm,
    方法:电源层内缩80mil   地层内缩40mil  以电源层的那个边缘为参考铺铜就可以了
    仅供 ...

我说的是网络到网络的距离,就是铺地是地到其他网络的安全间距在那里设置。电源层内缩六层以下是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内层平面设置不明白,但如果两项设置有冲突时是不起作用的。
我只知道网络距离设置

网友B:
    clearance——管你铺的铜
内层平面的clearance——管内层上其他网络的过孔与内层平面网络之间的距离,内层平面是个负片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rance——管你铺的铜
    内层平面的clearance——管内层上其他网络的过孔与内层平面网络之间的距离,内层 ...

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
    规则设置有冲突.

    同时规则也是有优先级的.

    铺地安全间距通常是顶层,底层或正片层,应该设置:inploygon和all

    负片层平面通常是针对负片才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