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之后没有布线的地线网络不能和铜皮接一起呢(解决了)

楼主(2011-09-01):
地线网络没有手工布线,想通过铺铜接地,铺铜之后发现所有的地线网络没有和铜皮连在一起,请指教。谢谢回帖!

网友:
那是因为你在敷铜框的时候没有将敷铜框选择网络GND,选择了即可

网友:
根据您的图上面,因为敷铜没有连贯,你需要在没有连接的上面打过孔

网友:
左边IC的pin因为clearance的原因所以不能连上铜皮,要手动连线到gnd上。

网友:
通过via连到底层就OK了。

网友:
你要把GND鼠线关掉!

网友:
这个是PowerPcb中一个很让容易诱人"犯罪"的地方;

常见于:
条件:
  1.  铺铜前,若有一段地线网络A 没有通过走线 与其它的地线网络连接起来;
现象:
   1.  在Length Miniziation下,A与其它的地线网络没有飞线连接;
   2.  Verify Design中 Check Connectivity,也不会有任何Error信息;
这时,大多数人会认为板子没有连通性问题,铺铜后就直接发出去打样了,板子回来焊接号后,你会发现板子上工作不正常或者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花费宝贵的时间后,会发现原来A所连接的芯片的接地脚都没有与地线连通!

所以建议:
  1. 铺铜前进行一次Verify Design中 Check Connectivity,铺铜后再进行一次(有问题,只能加Via或走线解决,很容易遗漏或对其它网络重新走线);
  2. 或者GND网络的Pin脚先全部用route走上线,然后再铺铜,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