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增强导电性是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我在用cadence画4层板得时候遇到问题了,在TOP层铺铜的增强电源导电性的时候,在铺的铜皮放置过孔时就出现了thru pin to shape spacing 的DRC错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希望各位高手给予帮助 十分感谢!!!

网友:
thru pin?thru via?

楼主:
过孔加多了 两个都会有的报错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一定帮我给我建议!!

网友:
你铺的shape 与这个thru pin 不是一个属性的当然会出现这种DRC
如果他们要为同属性那就将shape 给个一样的属性     如果以一样就要避开 void all下

楼主:
你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为什么我之前方的过孔没有报错啊

楼主:
我可以加你好友吗

网友:
應該是鋪銅時沒有把net設成和那個 Via 用的相同

楼主:
我是先铺铜再放via的,还有那个普通我已经设定电源网络了

网友:
那 via 呢? 該不會是放個 dummy net 的 via 吧 ?這樣的話也是會隔開的 .

楼主:
那要怎么要过孔啊  你叫我好友可以吗

网友:
sorry , 我剛剛解錯了. 應該不是您的狀況.
1. 您的鋪銅環境是使用動態還是靜態銅?
2. Shape fill 是設在Disable 還是Smooth ?

這兩個狀況要先釐清, 才能接下去解.
或是把 board file 傳上來幫您看也可以.

楼主:
我是动态铜皮  smooth的  我可以加你qq吗

网友(2012-04-13):
“铺铜增强导电性”

你们都不认为这话说得有问题么?导电性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只能说铺铜增强通流能力,铺铜增强EMC屏蔽的效果

网友:
这种报错别一碰到就出来求助,先看看drc的信息的具体内容,尝试自己去解决。实在不行发出来求助也得至少截个图吧

网友:
樓上提醒的沒錯 , 不過您老也諒解大多數的人都是在沒有被正常培訓下就上場的人.: s" [7 l2 i7 @" G% @
對名詞說法上的不正確, 知道也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