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阻抗问题

楼主(2011-09-01):
请问我的线宽是5mil的,要多大间距才能达到100欧姆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http://u.115.com/file/dyzppi35
下载这个软件自己去算吧,牵扯到很多东西,比如:线间距、离参考平面的距离、铜的厚度、材料等等。
解压密码在压缩包里有。

网友:
楼主要告诉一下以下参数:
1,层数
2,层叠方案
3,铜厚
4,表面处理方式
5,板厚和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