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铺铜或元件时,原来与之相连的过孔和线都消失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1):
移动铺铜或元件时,原来与之相连的过孔和线都消失了,怎么解决?我的板子有些会这样,有些又不会,我想可能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童鞋啊?

网友:
不要勾选ripup etch

楼主:
太感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
恩,执行指令时注意参数设置,以免导致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