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问题

楼主(2011-09-01):
求教:router中差分走线能否成对绕蛇形线?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先设置好差分对信号,再设置其等长,设置TUNE蛇形线,走线时用SHIFT+A就可以走蛇形线了

楼主:
你好,请问设置TUNE蛇形线,是不是就是设置蛇形线的振幅和间距?我设置了,但走线时用添加蛇形线还是没反应

网友:
是用TUNE设置,差分线对下面的勾选,再仔细检查下相关布线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