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自动摆零件问题!

楼主(2011-09-01):
allegro中按页自动摆出零件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根据什么来判定零件是在哪个页的,请大侠告知一下,急用!先谢过了。

楼主:
我顶!~版主哥哥快来救命啊!

网友:
这个选项只适用HDL原理图导入,分页处理用place by property/value吧.

楼主:
从零件库里调出零件 有没有相关的AXL函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零件库里调出零件 有没有相关的AXL函数啊!~

axlDBCreateComponent
axlDBCreateSymbol

楼主(2011-10-13):
引用 网友A:
axlDBCreateComponent
axlDBCreateSymbol

版主 这两个函数是什么区别啊?

网友B:
要用這個功能必須是轉出netlist 時, 使用PCB Editor 介面輸出的個dat檔格式的netlist 才能帶page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這個功能必須是轉出netlist 時, 使用PCB Editor 介面輸出的個dat檔格式的netlist 才能帶page number

 谢谢啊!~现在准备要转成用OR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