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焊盘时改design size老是出现can't reduce lower X extent

楼主(2011-09-01):
建焊盘时改design size老是出现can't reduce lower X extent     can't reduce lower Y extent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把图幅改大,再修改原点。否则你直接改原点,图幅小的话装不下你的设计。
另外,footprint图纸图幅和pad的钻孔字符都要小于你的设计图幅,否则元器件放不进的。

网友:
改打图纸

网友(2011-10-24):
我的也是啊

网友(2012-08-14):
    关闭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