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区别

楼主(2011-09-01):
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和大家分享下  呵呵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网友(2012-02-03):
好东西,之前好像也看到类似的,不过时间一长就忘了,刚好复习一下

网友(2012-04-27):
场效应管多数都标 D, S , G的。
带正负电源当芯片VDD 正电压,VEE负电压, VSS 产考点(地)